ICS532146时钟芯片用什么型号代换啊

楼主(2007-11-08):
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块梅捷板子,时钟芯片两个脚断了,因为型号比较新,
求ICS532146
954119DFLF的芯片代换型号

网友:
最线等啊........

网友:
时钟芯片一般不代换的。断脚可飞线,把脚打磨出来焊。

网友:
如果代换或飞线,结果发上来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