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长城纯平显示器行幅问题

楼主(2007-11-08):
我昨天碰到一台17寸长城显示器,一插电源就冒烟,而且行幅很宽,我开盖看到便绕线圈附近的无级性电容烧了一个,原电容是0.33的我换了一个0.27的附近还有两个虚焊点,我从新焊了一遍,开机行幅还是没有变化.
     查了半天也找不出原因,

  在线等啊.那位大虾能指点迷津啊

网友:
行电路的问题.....

网友:
能具体点吗?
我也知道是行电路的问题
      但是问题具体出在那啊

网友:
断开行幅管.看行幅是否能正常缩小,如能缩小,问题出在行幅管及行幅管控制电路上.如不能正常缩小,则问题出在校正电路上.检查阻尼管.校正管.校正电容.这些都是长城显示器比较容易坏的地方.

网友:
长城17的,这是通病,
一般断行幅管,也没小的话,就在接行幅管,中间那脚,有一个比较大的二极管,就在逆程电容旁边,那个二极管通常会击穿,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60V0.33  电容旁边还有个TIP122,换掉试试!

网友:
长城机行幅过大且不可调一般为TIP122短路损坏,检查一下就是了.

网友:
如果行幅管没坏,检查一下下阻尼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