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急

楼主(2007-11-08):
我是新手,刚买了一个调温焊台,那指示灯一会亮一会不亮,温度烙铁的温度是不是不够,我怎么不能把电子元件取下来,是方法不对了,还是烙铁坏了,请大家指点
方法

网友:
你把温度调的高一些,指示灯一会亮一会灭, 这是正常的,

网友:
那一般调多少温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