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常抖

楼主(2007-11-08):
我的显示器常会出现屏幕自动收缩,收缩后又好了,过一段时候又会出现,请问大虾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路板有虚焊,可能在行扫描部分.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下屏向上萎缩,电路加焊了还是这样。为什么呢?

网友:
检查FBT附近有无虚焊点。另外,如果自己不会修,建议不要开机。什么都自己修,那修理的会饿4的

网友:
LZ请说清楚问题是左右收缩还是上下收缩?

网友:
首先,你补焊的位置要正确.上下收缩一般出在场部分(主要注意场输出块).左右收缩一般出在行部分.(主要注意行幅管,行管.阻尼管等发热量较大的地方)/一定要明确大致位置.不能盲目乱焊一通.

网友:
可能是电源主电源供电方面不正常,看看电源输出有没有半可调,如果有的话建议先换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