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LC5005D 暗屏。。。。 (修复)

楼主(2007-11-08):
同上如题。

开机一切除了屏是暗屏之外,一切正常。可外接CRT,一切正常。

经测(2023L+单灯高压板)灯管是好的。

屏线正常无断损,高板板连线正常无断损。

****现在的可能就是高压板坏。

网友:
该高压板很长,近20厘米。要命的是该高压板正反两面都有LED批示灯-------------本来我是想直接用5V通用高压板代换的。可是那样正反两面的11个LED指示灯就没了。。。。

开机测试该高压条接口:
1:0.01
2:0.03
3:0.26
4:2.47
5:5.11
6:5.11
7:5.11
8:4.38
9:4.38
10:0.4
11:5.11
12:5.11
13:5.11
14:5.11
15:GND
16:GND
17:GND
18:GND
19:3.71
20:1.18

开机症状:灯只亮了一下就灭(而且是极暗极暗的那种,拆本本后可见在开机的一瞬间灯管只有一端发出极微弱的光)“这光”只能坚持2--3秒左右就灭,再就是一片漆黑。。。。

按下“休眠开关”灯管又重复一次“2--3秒极微弱的光后就灭。。。”

网友:
19脚通过一个小电阻,连到LM393芯片(8脚)。。。
另外还有一个:E1135  (16脚)芯片。。。。

该焊的都焊了,可是症状如旧。

怀疑是不是LM393坏?

求解。。。。。

网友:
你看看主板上的那个保险是不是烧了!

网友:
回楼上的兄弟 高压条上的保险是好的,连0欧电阻都测过了。。。

哭死。。。

网友:
19脚:3.71V    会不会就是灯管的ONOFF 。。。
那亮度控制引脚是??。。。。

网友:
我正在订购LM393芯片,可是那个E1135的芯片却没有卖的

看过不可路过。。。。
救命啊。。。

网友:
换上通用5V高压条故障解决。。。可是那11个LED灯是“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