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力浦107S6 都说是通病的奇怪现象……(已解决)

楼主(2007-11-08):
客户反映说是开关按键原来不灵,以前还是多按几下就可以,后来连续按了几下,听见里面咔嗒咔嗒的响,屏幕不亮电源开关按键也失灵。
开机检修:5V待机电压正常,随着消磁继电器的响声电压稍减一点,负载180V 80V +—-12V无短路现象,断开180V接灯,电压不正常,行偏转线圈的电容二极管的分压反馈电路没有损坏,但不知道准确的反馈电压是多少,处理电路是SAA4848PS03-015 + 24C16组合,据说处理器的损坏率比较高,后换上一个故障依旧,刷写资料后也无好转,依旧是电源开关不起作用,断开行负载,咔嗒的响声频率稍低,强制短接保护电路一三极管的CE 电压正常,松开还是不正常,把全部负载断开只接5V处理电路和180接灯,情况还是一样,
检查高压输出,保护行 场保护无故障元件。
哪位同行见过类似故障的请支招,先谢过
苦战一天零半夜,终于确定是高压包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我现在手上的这台和你一样,只是最初现象不是按键不灵,等待高手,,,,

网友:
查取样稳压的431和431接的一个三极管,

网友:
这种显示器开关漏电也会引起继电器保护故障.具体表现现象为开关机无法正常受控.高压有时能起来一下但很快就保护了.建议将按键板取了再试.

网友:
按键查看一下,刷EPROM程序,不行换个包

网友:
关注此贴! 我的取了按键板车也不行?

网友:
去了按键也一样不行,我怀疑是几路电压检测引起检查180V到CPU 的220K 260K电阻无异常,5V到CPU 的电阻12V到CPU的电阻,都无异常,只是不知道,几组到CPU的反馈电压正常是多少,CPU 和资料都已经换过情况依旧,还有怀疑CPU的复位不正常,只是检测23脚的外围都无异常,今晚再静静心攻一下,希望有进展

网友:
多谢,只是此机的元件编号和你的不一样,不过我更倾向于保护电路误动作,和你观点一样,等下再仔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