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大会硬盘解密!!过来忙个帮

楼主(2007-11-08):
WD黑金刚40G硬盘加锁 那个大大会解这个 帮个忙!!!!
硬盘

网友:
用PC3000解锁

网友:
MHDD锁了硬盘还能用PC3000打开吗?

网友:
打开可以,但是数据没了。

网友:
打开还要重做分区表吗?

网友:
在安全项里删掉密码。不过现在的盘这样做是否安全就不清楚了。数据肯定要玩完。
如果是用户密码,可以用3000看一下,然后用mHDD解掉。如果是系统密码,只能用3000清除。
[
]

网友:
谢谢张老师答复。我又明白一些关于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黑盘怎么进安全项??

网友:
只有pc3000 pci才可以。

网友:
845的不可以吗?

网友:
isa pc3000可以一试,黑盘估计只有pci pc3000才行。其他免谈。
硬盘密码要是那么容易解掉,要密码何用???????
[
]

网友:
张先生 知道现在845的现在多少钱不?

网友:
845的什么东西??不明白。是不是你要说用845主板的pc3000 pci 2.27版?如果是的话应该可以。
[
]

网友:
845 PC3000

网友:
845是主板,是pci pc3000用的主板,由于国内破解不完整,必须用指定主板和硬盘。
[
]

网友:
黑金刚的好像2.27支持的比较好。2.21支持的不怎么好

网友:
用2.27或采用热交换的方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