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一台机子无法安装系统.但现在找不到原因

楼主(2007-11-08):
请教:我一台机子无法安装系统.但现在找不到原因,请高手指点.
我分别做了更换电源,更换硬盘以及更换光驱,更换系统盘和更换数据线的操作,均找不到原因,其都在导入WINDOWS文件时出现的故障.分别是
The file fastfat.sys is corupted
The file mountmgr.sys is corupted
The file pcmcia.sys is corupted
The file acpi.sys is corupted
The file disk.sys is corupted
The file usbehci.sys is corupted
The file usbhub.sys is corupted
PRESS A KEY TO REBOOT

网友:
估计内存或硬盘有问题。

网友:
擦擦内存金手指,再就是进BIOS重配一次最低配置。

网友:
换内存,清BIOS,再不行,就要修啦

网友:
不知道换硬盘后能装上系统不?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估计硬盘出问题的机率比较大,用MHDD查一下吧,有的话擦一下试试,

网友:
内存 我以前装时也是 换了四五张都提示有文件过不去
好容易过去了  过两天系统又启动不了了
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显示是加载驱动出错。。建议刷bios试一下。不行估计要换i/O了

网友:
换内存试吧.最大的可能就是内存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内存的问题.换内存就可以了.使用不同的内存混插也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