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屏的一个教训

楼主(2007-11-08):
昨天修一本本屏,AU的。故障是开机有时候花屏,找块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试机,确认是此屏有问题。就加焊了屏上的芯片IC  型号AU0071 结果此芯片挂了,变成白屏。

所以屏上电路板要小心维修,哈哈!!

网友:
哈哈 打死不动屏IC
我们外面直接要求客户换屏就OK!

网友:
LZ是怎么跟客户解释的?

网友:
LZ会不会是焊短路了````

网友:
屏IC一般不爱坏,是不是焊接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烙铁没接地啊,又不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焊接这个低级的问题是不会出现的我手上的, 自己的屏修坏了就当在练手了! 我是用热风枪加焊的

网友A:
你是为客户着想  为他省点钱   但现在白屏了 还不好和客户交待呢

这也是教训呀

网友B:
上周我修一块三星的屏,是LXD91811坏的,可在装的过程中,一不小心,把屏捏碎了,白忙!

网友:
以前200元收一三星的15英寸液晶,故障为只显示一半,由于当时是第一次接触液晶,什么注意事项也不懂,就把屏给拆了,结果装上去的时候,可能是位置有点偏差,用力一扭固定螺丝,屏裂,当场吐血.

网友:
液晶显示器维修中注意事项还是挺多的,别想着简单--就是拆拆壳换换驱动板和高压板,小心点拆好!!!

网友:
屏那东西最好少惹它,

网友:
这就是经验教训啊,我以后一定一定一定要小心

网友:
在维修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后要小心才是

网友:
这就是经验教训啊

网友:
是要小心点,搞坏了麻烦.

网友:
老大,我没动过屏内的IC(只小修了一下供电部分)。。。但那里的IC为什么不能动?不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要害吧。。。

期待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为客户着想  为他省点钱   但现在白屏了 还不好和客户交待呢

这也是教训呀

我会把话说到头里,“省钱的机会不是很多,若XXX还不行”,那你只有换屏的份了,你是做还是不做。。。。

维修人多少都吃过几次亏的。。。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周我修一块三星的屏,是LXD91811坏的,可在装的过程中,一不小心,把屏捏碎了,白忙!

够用力的,老大。
我有一次是把屏给“掇”分开了,导光板都露出来了。。。是一超薄笔记本的屏(哭死),好在维修前是暗屏
“修复”后,屏内有2处黑斑。。。黑斑就黑斑吧俺实在没有勇气再去弄那黑斑-----只怕就算有点勇气也怕把屏越弄越脏。。。

结果,维修费减半

网友:
焊IC最容易短路达。。。

网友:
原帖由
懊恨天子
于 2007-11-13 10:50 发表
焊IC最容易短路达。。。
不会单单只为这个原因吧。。。

网友:
屏的电路板太薄。。。没有坏屏练下手。。建议不要随便焊和吹。。而且要注意千万别动到和烫到屏板和屏之间的软连带。那下面是压了摸块的。。。伤到了。。屏就很难搞的。。现在有人可以修模块。。但据说修出来也用不长。

网友:
屏我们还是天天修一下的,只是换个灯管或整个背光或液晶面板类的,屏电路板上也小修一下的。修的多遇到的问题就多,失手的机会就增加了。

网友:
不是不能动,动了会更麻烦,更糟糕。。。。除非有很好功夫,很丰富的经念。。象850的热风枪就容易吹坏ic......

网友:
对于有风险的东西,维修前一定要讲清楚,就象修南北桥故障扩大了不负责.

网友:
不是吧,那那个IC不能动只能直接更换吗??

网友:
屏上的那些ic动时小心?如ic型号。

网友:
经验教训啊学习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修屏只能用烙铁,不能用风枪的

网友:
看来以后在玩屏的时候还是小心点为好,不要钱没赚到还要赔个屏就完了

网友:
汗。。。。。有块有点花的屏在手上,看了这贴不敢动了。

网友:
最多的还是灯管在手里不小心一用力成了两半!

网友(2007-12-26):
屏的板太薄了。。

网友:
修屏真是个风险反复挺大的事.有一次给客户换完灯管后开机白屏了.
现在不得不小心行事了!

网友:
前天遇到一台15寸液晶显示器,屏型号是XG09,不定时花屏,或满屏线粗,慢慢花、慢慢白屏等不同故障。
用手轻轻敲打一下显示器后壳有时会好。从这点感觉是屏电路板有虚焊,拆机加焊屏上各IC及屏连接线座。装机试机还是一样故障。后加焊行到列电路板间连接线座后OK。

网友:
都遇到过,常在河边走还有不湿鞋的,遇到得多了,经验也就多了

网友:
前两天收了一个同方17液晶,灯管坏了,厂家却说是屏坏了,客户说不修了。没想到这个液晶的灯管必须把屏拆开才能卸下来,真是拆也难拆,换也难换,骑虎难下,真是费了好半天才换上灯管,没想到最后试屏的时候发现平的右下角有一片不规则花屏,我立刻晕了。不会废了吧!300大洋呢?这样点了几天后没想到花屏面积越来越小,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暗自庆幸,可能是*脏话*作不当吧,以后一定要小心。

网友:
修屏不是不是不可以
其实修屏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小心。一般没什么大事。毕竟他不像CRT,液晶做工比较细。所以一定要小心。特别是AUO的屏还有奇美的屏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除此之外,剩下的屏大都能修好。

网友:
俺拆过一个笔记本的屏换灯管,把新管焊好后费了好大劲才装上,装好后一开机,里面全是小黑点,原来我装的时候搞来搞去弄了很长时间把导光板弄脏了,没擦,于是重新拆开来再弄,汗....

网友:
现在正在学习中,还真是要小心点哟

网友:
你还真是厉害了,还没搞好就犯这种错误

网友:
哈哈!!同感,以前维修一拓扑看的15英寸液晶,故障为不亮,由于当时是第一次接触液晶,什么注意事项也不懂,就把屏给拆了,结果装上去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搞到排线, 亮起来只剩3分之2.下面3分之1不亮.痛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已试过,不成功才用风枪吹的,基本的焊功我还是有的 。焊芯片时间不太长,就五六年时间。

网友:
是不是静电问题?给焊枪接个地线,还是安全的,特别是东天,买一个防静电手挽不知有没有用?

网友:
修屏的注意事项还真的多呀!

网友:
我认为还 焊短路。要不然不会出现这样的病的。

网友:
受教了,看来以后修屏还是小心为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