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写固件?

楼主(2007-11-08):
有一块迈拓硬盘,型号2BO20H1,能转,但认不出型号。我是新手,请问该怎样?还有听说刷固件要看清楚型号标记,我都不知道一大堆数字到底要看哪个,我写出来,大家帮帮忙:
MODEL:2B020H1
CODE:WAH21PB0
S/N:B1G4J91E
MFG DATE: 26MAR2002                      2B020H1110511

网友:
先问你一下,你有PC3000吗?

网友:
是不是必须用PC3000来写呀

网友:
ISA的支持这个型号,可以写

网友:
2B的盘固件通用性不错。你从网上下载个试下!

网友:
我想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固件刷错了硬盘就报废了?

网友:
不会吧,再搞个对的刷回来。

网友(2008-04-05):
怎么写还没说出来呢!能不能详细点,我有一个120G的想写,也是用ISA的!

网友:
MODEL:2B020H1
大家一般称为2B盘!\
不管任何品牌的盘~ 代换固件的时候都是至少SN前三位一样!这样就是确认批次和磁头数一样!
最好是SN前4位一样! 这样的代换成功率才高!

网友:
校验和也最好一样

网友(2008-05-13):
我想请问下重写固件对硬盘的内容会不会有损坏呢?

网友:
现在的2B啊
修复率很低啊
太老了

网友:
都是行家高手的帖子,一边阅读一边学习一下~~

网友:
一定要PC3000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