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7-11-08):
我有台COMPAQ老台机,用的是MS-6541的845主板,有次死机后,主板不触发了,有时还能触发开机,在关机开机都正常,试了几十次都行.关机,第二天在试又不触发了,在动动这,动动别的,有时又可以了,反反复复试了几天.好的时候开机,关机都正常.上网看了看,把32.768KHZ晶振也换了,106电阻也换了,试着开机能开机,但过一会又不行了,用电表测量106电阻,和晶振附近的电路,有时又能开机,对修主板是外行,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有没有换个电源试一下,可能是主板接触不良

网友:
电源换了,现在试,用电表红笔短路晶振,在用黑笔短路红笔就启动了

网友:
晶振换了啊.
现在触碰晶振能触发,但启动不了电脑,黑屏,不上CPU也不报警

网友:
检查一下CPU座是不是虚焊。

网友:
对CMOS彻底放电看看

网友:
首先你这种问题要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在机箱里的不开机的因素太多了。最后还要告诉你,如果你不会修板最好不要乱动了。不要在论坛里看点什么不开机的贴子就想试试,最后可能你的板子要么是好了,要么就废了。。

网友:
时能触发时不能触发应该是晶振的问题,LZ换的晶振一定是好的吗?
在不行换个IO试试。

网友:
把接晶振两脚的小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把晶振两脚的电容拆了,如果能开,电容问题。

网友:
呵呵.这种故障.你试着这样做::在你碰晶振的时候开机了.但是不显示..你试着不断的碰晶振.半秒一次吧.你会发现测试卡的数.会碰一下跑一步.这板当时我修时.呵呵.自己都乐了..有意思..

你换晶振.22PF电容.一般就好.不好的话就换SB吧.

感觉跟IO没关系

网友:
把接晶振两脚的小电容换掉试试.电容精度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