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11-08):
一块磐英PE-4B2AE主板(423结构),点不亮,故障现象为:
点不亮,诊断卡不跑码,OSC灯不亮,伴有“嘀嘟嘀嘟~~”声音响不停(象救护车一样的声音);
测场管电压正常(没有423假负载),COMS电池电压只有1.8V,晶振也换过了。
请问各位大虾该如何修此板,谢谢。

网友:
先把cmos电池换了再说。

网友:
查CPU温控芯片
换电池~!~!~

网友:
电池换过了,COMS电压回来了,但还是不亮,报警声依旧

网友:
怎么没有人肯告诉我如何修这块主板么?

网友:
“嘀嘟嘀嘟~~”声音响不停,论坛有老贴,自己多找找,个人认为423的板子没修的价值

网友:
这样的板内存是关键

网友:
这些还问,自己找吗,你是你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