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NF4故障

楼主(2007-11-08):
梅捷NF4 754针
故障现象:诊断卡不跑代码
检查过程:目测有维修痕迹,BIOS芯片标签已经被撕了(说明有人已经刷过BIOS了)客户说别的店检查说是北桥坏了。
               检查各部分供电,正常;
               桥芯片温度正常,不象是短路
               U座不是BGA,为保险起见,撬开看。正常
               PCI、内存槽,阻值正常。
               加压桥芯片(NF4)没有反映

               看到BIOS芯片上的标签已经不在了,估计前面修的已经刷过BIOS了。想了想,还是决定先刷个BIOS试试。
               刷了BIOS,还是不行。唯一不同的是诊断卡的RUN灯、BIOS灯就是会极快的闪几下,但是还是没有代码。用表波器观察PCI总线,有瞬间波形闪过……没有刷BIOS之前,PCI总线没有任何波形
                此时在下压桥芯片,呵呵。熟悉的CI出现了

                摆上架子,开始加焊桥芯片。0K

总结:此板应该是两个故障
    1:BIOS资料错误
    2:桥芯片虚焊

在故障1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是发现不了故障2的。
但是很多人在解决了故障1之后,见板还没有亮  ,就放弃了

网友:
好经验
我们新手就是缺乏这样的经验
多谢LZ分享

网友:
经验上认为:本人修过很多NF4,因为这样的板子只有一 个桥.而且工作的时候非常的烫手,烧掉的可能性不大,多数都是脱焊引起的

网友:
多谢LZ分享这么好经验。

网友:
维修思路 很清晰 觉得真是个 值得 大家学习的好例子!

网友:
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就算知道桥空焊也很难搞了,无铅的,用自己做的土炉把板子搞到起泡,锡还不一定能熔....

网友:
多起几个泡估计能掌握一点点火候了

网友(2008-01-24):
学习中

为了精验我狂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