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BIOS座?

楼主(2007-11-09):
一个客户自己摆弄BIOS做 一不小心给弄段了    我看了一下  似乎背面没什么焊点 难道是粘上去的?

网友:
可以用锡炉。但注意方向,安装前加点松香水

网友:
底部加热可以不?。。。。。。

网友:
用尖头烙铁都可以的。

网友:
直接把BIOS芯片焊上就好了,省事,反正这东西又不是经常拆的。

网友:
我用两把热风枪同时两边加热,效果非常好。

网友:
直接把BIOS芯片焊上,我试过是可以的,也不会像有BIOS槽时会接触不良的故障.

网友:
找个旧座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就可以啊
烙铁有点困难

网友:
把板的座子用风枪吹掉,新底座内部的底撬掉,用尖头烙铁一焊就OK了。就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
楼上说得好,就是这么个过程。不过焊的时候座底不撬掉也可以,我们试过。

网友:
把座底下的垫片弄下来,然后直接焊就行了

网友:
底部加热。即美观成功率又高。但要加助焊剂和注意温度

网友:
呀,情况本来简单,BIOS夫直接焊上去吧,要那么复杂干吗,即使座焊上去,要是空焊怎么办呢,

网友:
焊点在底部。。。。。操作方法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焊还了,我们一般都这样做的

网友:
NF4桥常虚焊,但加热桥的要求高,请高手各抒己见

接了五块NF4主板,都是桥虚焊,加热后能正常了,但一段时间后就又不行了,难!
请高手点明,桥的加热加热方式,设备,和加热的程度!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把BIOS IC焊上去OK了

网友:
直接把BIOS芯片焊上,就ok了

网友:
直接焊BIOS芯片,底座焊点在低下,尖头洛铁也很难焊,加锡不好加,加了锡芯片就不平整,用热风枪对着吹可以焊上,但芯片有些就报废了

网友:
我就是用底下加热的方法来换的,跟新的一样,效果很好。不是行家看不出来。

网友:
采用好的旋转热风枪290度直接吹,时间可能稍长一点,我干过。

网友(2008-02-05):
我都是用锡炉, 又快又漂亮, 30秒内搞定.

网友:
拿个热风枪在下面加热比较省事点 ..

网友:
把座去了直接焊上去这个比有座好,呵呵。。。。。

网友:
吹出来直接焊BIOS到板子去不可以了!

网友:
直接送厂商维护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