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7TDF主板故障

楼主(2007-11-09):
用主板诊断卡测试可以跑到26,但是有时候跑到26以后就不动了,机器也无法点亮,按下机器reset后有时候可以点亮,但是过两分钟就死机了。请大虾们指导一下,不慎感激。

网友:
没有太大的问题。电源、主板电容、内存条、CPU散热这几个方面去考虑。

网友:
谢谢老大,不过CPU的温度不高的,因为有时候机器可以点亮,我进入BIOS看过了,40度的样子,内存我也换过了,PMI的,三星的,金士顿的,电源因改没问题吧,我虽然是用的多彩龙卷风,但是我只接了主板和显卡等基本部件,会不会是AGP插槽供电不足造成的呢,请问老大有办法测试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