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长城电源里的开关管J13009-2可以用什么管代换呀?

楼主(2007-11-09):
各位老师,长城电源里的开关管J13009-2可以用什么管代换呀?他炸开了,一只炸了,一只有两脚短了,量了一下其它的应该没事,各们老师,帮帮俺!我查了一下,有说直接用电视里的开关管代换就行了,可有的就,在电源里要求比较高不行,真是搞不清了

网友:
j13007就可以代换,不过13007耐压比13009稍低,试验结果没问题。

网友:
13009不是市场里很多啊

网友:
你这是服务器电源吧。13007是不能代的,单个13007只有75W(NPN功率管),单个13009-2好像是100-150W,可以用29寸的彩电开关管(NPN管)试试。

网友(2008-01-30):
我的用13007代换了,可以使用,但有很大的电流声,????????

网友:
13009不好买

13007可以代用。所谓电流声大,那是负载有问题。从楼主说的来看,开关管换了以后推挽驱动有必要检查一下。

网友:
13009和13009-2一样用,都是大功率管电子市场有的是。质量好的2元一个。 :)

网友(2008-03-07):
不过13007耐压比13009稍低,试验结果没问题。

网友:
看看都不行吗
我就要这个资料

网友(2008-04-17):
我的也坏了
找不到替换的
试验一下看看有用不

网友:
电磁炉功率管 :D :D

网友:
J13009 服务器电源NPN功率管

100W700V12A

网友:
可以用E13009吧,我看到别人有这么用

我的一个板子J5027坏了,不知道可不可以用J13009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