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主板冒浆电容能用低于原容量的吗?旁边的电容空位可以补全吗?

楼主(2007-11-09):
这些天,电脑总是无端地突然断电黑屏,检查软件系统没有发现问题,打开机箱一看,可了不得了,内存与CPU之间的一个电容(3300UF)冒浆了,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个电容上了,打算换电容,拆下主板后发现该电容旁边还空了一个位置,电容编号与冒浆电容挨着,请问手头有旧主板的2200UF的电容可否代替冒浆的电容(3300UF)?(若可以,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另外,空缺位置能否焊接上一个相同容量的电容补位呢?谢谢了!!!

网友:
同一组补够总容量。

网友:
电容代换原则:电压和容量等于或大于原电容。

网友:
一般用是可以的,不过最好是相同或大于原电容,CPU供电电路的电容可以大于原电容,但是其也电路中的最好是相同

网友:
由于条件限制, 适当的降低点容量也可以, 当然了容量越大滤波效果就越好.

网友:
你有钱,那就随便换,加

网友:
电容旁有未焊电容空位,如果与之并联的,可以加,应尽量保证耐压值和总容量,并联的电容最好是容量相同的。

网友:
空位加不加问题都不大。

网友:
同意老张。。。。。。。。。

网友:
3300用2200可以的
你也可以把边上的补上
我补过
补过后超频效果很好
那是在当年DIY超频时干得事

网友:
大点也可以啊~!~!我都是规规规矩矩D换相同的

网友:
耐压容量大于等于原值就可以了

网友:
容量是大于或小于20%,耐压值一定要等于或大于原值

网友:
电压和容量等于或大于原电容。

网友:
电容并联是加大的,可以试!

网友:
如果更换电容容量小多加个,如果相同加不加都行。当然加了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