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36焊台更换发热芯后校准温度方法。

楼主(2007-11-09):
我用的是三剑936AD数显焊台,用了没到一年。。发热芯坏!发热芯型号是:A1321 白光陶瓷发热芯,我这里没有得卖,能网上买到但是很贵60元,还不一定是行货,只好放弃网上买了,在这里找了了几家卖手机配件和维修工具的,终于发现有A1321发热芯,可是一看是快克牌的,铁皮芯 15元一根,看着型号一样没多考虑就买了。回来装上,发现温度和以前大不一样!开始上电,温度调最小值,稍等几分钟后,试着融锡,发现一接触锡马上化掉!感觉和原来的调的300度值一样热了。。。晕乎! 一看快克发热芯更换说明,才知道换了发热芯后还要校正温度,推荐用192温度计校准烙铁头温度…暂时找不到这个贵重的温度计… 可是我的三剑焊台外壳没有CAL孔可以调式呀。在看自己的安泰信焊台确实也有CAL孔可以调整温度的,最后我把三剑焊台拆开,电路板上有4个可调电阻。。。细看之后发现在芯片:DH7107GP旁边有两个4方的中间像个齿轮图,齿轮中间就是十字小旋钮,应该是这两个了,但是我不确定是调哪一个。 有一个可变电阻器是接芯片DH7107GP 的20脚,另一个是接芯片的36脚。。请问哪位校正过936焊台温度的给点意见呀。谢谢了。。刚好数码相机坏了,没能拍图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你有温度测量的设备才能动手哦!

网友:
温度计确实不好找,平常没能用到,搜了一下网上白光192温度计,那个贵呀。。。。

要是能像体温计这么便宜就好办了。哈哈

网友:
找个带测温的数字表。

网友:
我也是用的三剑936AD数显焊台,我这个外面有一个孔,里面是一个可调电阻,以前我用数字表的温度档测过,烙铁头的温度和显示的温度相差几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