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IBM T22更换ADP3421,需要把主板拆下来吗?

楼主(2007-11-09):
该T22曾经摔过右侧一角,导致屏幕灯管摔碎,(换了灯管后又发现背光板两半儿了)以为这就挂了,但外接显示器后,发现主机部分还能使用,就动手开始修屏幕。修理的过程中,先是自己动手修,买了两根灯管,开始干,但后来发现自己经验不足,屏幕修得不好,没有办法,在淘宝上找了个维修店,把屏幕拆下发到深圳修了。修好后安装到主机上,开始正常使用,心里挺美的,但好景不长,问题就出现了。开机看电影,突然就黑屏死机了,再开机只是硬盘灯闪一下,电池的指示灯也闪一下,就没有任何反应了。开始以为摔的原因,或许是把电源的部位摔松了,我把键盘拆下来,用手按一按电源接头位置什么的,再装上键盘,就能正常开机了,就这样使用了一段时间,只要一黑屏死机,就拆键盘按一按。(同事看了,都惊讶地说,真牛B,还常备螺丝刀,修电脑啊!!)后来,这种办法也解决不了问题了,一顿按之后,还是死机。偶尔能开机,出现了新的问题,黑屏死机后自动重启,但屏幕没有反应,只有风扇一阵一阵的转,所有的灯都一闪一闪的,长按电源键也不能关机,只有拆下电池才能关机。一狠心,把机器全拆了,为解决摔松问题,重新安插所有硬件,但还是开不了机,忙于其它事情,就把机器放到一边了。时隔两个多月,昨天下午在网上看了有关T22的维修贴儿,心里有想法,晚上就挂电池开机,居然打开了,但没有多长时间就蓝屏重启了。后来电池没有电关机了,后接上电源,又开不了机了,开始充电,过了大约20多分钟,挂电池开机,又打开了,没有多久就黑屏关机了。接上电源还是开不了机,拔下电源,开机了,在插上电源,没有死机,但没有多久又完蛋了,啊!!!我都快疯了,看到网上网友说是电源管理芯片ADP3421出现了问题,但看了感觉问题不只有这一处。而且电池充电没有多久之后,电池的指示灯开始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问我的这个T22,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否是因为ADP3421芯片的问题?还是ADP3410的问题?与机器摔地是否关系?什么器件容易摔松?
另外,因为ADP3421在键盘下方,拆下键盘就能看见了,所以如果要更换ADP3421,是否必须将要主板拆下来?谢谢了!!!!
[
]
自动重启
开不了机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ADP3421出现了问题.电池锁了.

网友:
更换3421,只要将键盘拿下就可以换了

网友:
应该是把ADP3421加焊一下即可

网友:
不需把主板拆下来,但用热风枪拆焊的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
关键看你的焊功如何呢,先加焊ADP3421,不行再更换.

网友:
更换还是最好的选择,省得返修

网友:
正在学习中,期待最后的结果出现,谢谢了

网友:
ADP3421和ADP3410最好同时换掉,拆掉键盘就可以换了,不过,风枪温度别太高——会把旁边的键盘接口的外架吹变形的。

网友:
ADP3421和ADP3410两个片子都换了,使用了热风枪,换得还不错,但问题依旧!!为什么呢?看来不是这两个片子的问题了。我们的总工说可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因为开机时,风扇根本没有反应!!本人没有什么经验,还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另外,MAX1632EAI

网友:
ADP3421和ADP3410两个片子都换了,使用了热风枪,换得还不错,但问题依旧!!为什么呢?看来不是这两个片子的问题了。我们的总工说可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因为开机时,风扇根本没有反应!!本人没有什么经验,还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另外,MAX1632EAIP这个片子是什么用途?

网友:
MAX1632不是3.3和5V的吗?

网友:
先换个试试```不行2个都换了```着个机型的通病```ADP3421和ADP34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了,看看摔的是那个角,再看看那个区域的各个元器件有没有问题,这个电路有点麻烦

网友B:
有可能是CPU供电不良
你所说的问题有可是CPU供电不良引起的。ADP3421 一般是情况下只是加焊就可以好。(同时不要忘记了加焊1632)
如果加焊后还不呢个解决问题的 话就要考虑更换了。

网友:
反正我机器一直死机和 自动重起 我把CPU周围的电容换了个 还有电源里的一个电容加焊了下 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不用风枪,用铬铁也可以取下来的,这样子更方便些。

网友:
IBM  T22  机器还会出现你内存插槽虚焊

网友:
更换还是最好的选择,省得返修
还有加焊内存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问题有可是CPU供电不良引起的。ADP3421 一般是情况下只是加焊就可以好。(同时不要忘记了加焊1632)
如果加焊后还不呢个解决问题的 话就要考虑更换了。

加焊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出现了脱焊?有断路的情况出现?现在的情况是3421和3410都换了,但问题依旧,就差换1632了,不过一看1632的针脚,头都大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了。呵呵

网友(2008-01-12):
有可能是后面的电感.掉下来了  这种机子最容易掉电感了

网友:
我以前就是先加焊有的加焊就好呢,不过多数都是换的呢,加焊都不是很好使得呢!最好换一个,不过焊不好呢,也会导致不开机的呢

网友:
日立PIII1.2G機自動重啟

日立PIII1.2G主板集成CPU機開機2~4小時之間不定時自動重啟,散熱絕對沒有問題.客戶把機放下一周了,沒找到解決辦法,機子拿走啦,鬱悶啊~!~!~!~!請大家幫忙分析一下,謝謝大家!
.此前此機曾更換過靠cpu旁的漏電電容和3v/5v產生電路中的一個三級管.

网友:
只要把键盘拆下就可以更换了,但是注意的是不能用松香焊。

网友:
拆下键盘就可以换,我是用烙铁拆烙铁焊。一般直接换新的

网友:
最怕就是这样的问题,半死不活的,前些时间的联想本本也是,用着就黑屏,重插屏线就好了,一段时间后又是这样,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