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冠盟845GL主板pci插槽全部失灵

楼主(2007-11-09):
插网卡能识别,驱动后提示重启,重启后,该设备有叹号无法使用。插其他pci卡也是如此。敬请各位师父指点。
重启

网友:
应该是南桥部分烧坏,见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你网卡是好的吗 你可以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主板有没有换过电容啊?
如果有的话,电容换的不对也会这样!!
我遇到过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多半是桥了

网友:
先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PCI插槽的供电和复位,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子
后来实在没办法
给客户换成了
USB网卡了
用了有半年了
没出问题

网友:
全部失灵,SB故障机率最大。

网友:
不用查了。插槽全部都有问题99%是SB的故障了

网友:
桥的问题是最大的只有拿USB的代替了

网友:
打PCI的AD线看看数值是不是一样,如果不是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估计是遭雷击了,南桥里面的PCI管理设备出了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很大哦....

网友:
之前也有这么一块就是SB坏了,估计你的这块也差不多。

网友:
我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板,不知如何修了,

网友:
你看看班子背面 是不是有 PCI 的焊接点 磨损 或者 掉溪什么的 我见过一个 背面磨损很严重的 PCI槽背面 把 曹弄下来就OK了 不知道怎么弄的 但是 好了!

网友:
仔细看槽子有没断片和连成一片的地方..5个槽的线是一起并在总线上的..一个连有可能引起都不能用...如果确实没有连线的情况..那就只用动桥了..

网友:
先不要装PCI设备把集成声卡和网卡拆掉看看在系统里面可以检测到不!
如果可以!那就是芯片坏或者是PCI设备引起的!
如果还不可以,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把金手指擦干净,再不行可以是sb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终端地址
不行就打下PCI的AD线吧,看看阻值,不行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