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编程器的朋友,编程器认不到芯片怎么办

楼主(2007-11-09):
有修过编程器的朋友,编程器认不到芯片怎么办,编程器是一百多的胜龙,认不到芯片了该怎么办

网友:
这种廉价编程器认不到芯片属于正常,买个好点的吧!

网友:
100多的应该是WILLEM PRG.
网上有图纸

网友:
谢谢老师了,我找找,我找了,百度搜不到,是不是这个WILLEM PRG.名字有错误?

网友:
试用WILLEM PROG找找!

网友:
PRG是简写.
WILLEM PROGRAMMER

网友:
WILLWM PROGRAMMER的SCH
国内100多的全是基于这个RE-LAYOU的

网友:
认不到芯片
你的软件里面支持吗?

网友:
支持,谢谢大家,我下下来试试,谢谢,我跑了一下,就是这个电路,谢谢HardMan朋友,谢谢大家

网友:
搞好了没有?我在网上买的也是这种胜龙编程器。后来想再买这人的SPD适配器。。他爱理不理的。。让我气死了,唉。后悔了,不该图便宜,这人怎么这样。。不过幸好我的还没有坏。呵呵。有需要这个机子的参数可以找我,我给你量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正在分析电路,是不是山东王庆东处买的,谢谢兄弟,有空给我量量,谢谢

网友:
认不到芯片的话把延迟时间设置的大一点试试,我上次就碰到了这个问题,结果设置大了后就认到了

网友:
便宜的是不怎么样样啊

网友:
至少买个1000元左右的    欲先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