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开始有接850做南北桥的风嘴卖了。

楼主(2007-11-09):
我不是在做广告,只是见很多人都做BGA,没有好的风嘴,今天发现有卖了。需要的可以看一下,什么也比自己做的强一点。

网友:
给个网址来看看价格!

网友:
第三个好一点,用在旋转风焊台,成功率会很高。第一第二个就不敢恭维了,如用在850上那可能会烧坏BGA。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b08779847843.jhtml

都是50元一个,我是就要第三个,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a2450232c934.jhtml
上面那就是用在850上面的。

本链接风嘴的规格为39MM*39MM左右(风嘴的内径应比BGA芯片大1~3MM)

风嘴适用于850 852 952…等~风枪焊台

其它规格的风嘴可定做

网友:
原来是红阳配件,那小子卖东西不是很厚道

网友:
用电焊割刀割下来的不锈钢板,然后用电焊枪焊成的。小作坊产品。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有网址发个上来

网友:
看清楚了——南北桥BGA专用风嘴--不能使用在850焊台上
不能使用在850焊台上

网友:
有用850做BGA成功的吗?成功率有多高呀?知道的说下看。

网友:
回LS的:肯定有,成功率不是很高。一般我都要配合大口风枪上下加热。小米加步枪照样闹革命。

网友:
这玩意创意还是很不错的嘛

网友:
一个嘴就要50啊
还真贵
不过这个东东不是用在850上的
人家还注明了的~~~~~~~

网友:
第一个感觉不行
热量还是集中在中间位置!根本不达到均匀分布的作用

网友:
感觉有点悬,主要就是考虑吹到芯片上的温度是否均匀的问题,不知道那个风嘴内部结构是怎样的?如果是直吹那估计不行。

网友:
在哪里有卖呢!!!!!!!!!!!!!!

网友:
50块还不算贵 想当初买了个内存专用风嘴都化了75

网友:
这个风嘴估计会吹坏南桥的多,第一第二个更是

网友(2007-12-24):
好不好用很能说,风险比较大.不过还是试试才知道!

网友:
谁用过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有用850做BGA成功的吗?成功率有多高呀?知道的说下看。
回LS的:肯定有,成功率不是很高。一般我都要配合大口风枪上下加热。小米加步枪照样闹革命。
有网友这么说,我想说的是,我就是用850做BGA的,芯片植珠,再把桥焊在主板上,成功率是很高的,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握好温度,风速.细心,仔细,没有做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