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台21寸 NEC P1250+ 高压包不工作

楼主(2007-11-09):
一台21寸 NEC P1250+
此机是双行管的, 经检查行偏转电路工作正常,行高压包电路D极80V G极无电压 ,G极查上去有一IC 贴片封装24脚型号为 MMC PCS02 没有这个IC的资料,还望个位大师指点~
资料
求助

网友:
高压IC没有输出,就和修电源部分的PWM IC一样,查IC的基本工作条件:供电VCC,VREF,OUT。

网友:
没有这个IC的资料,好难下手```

网友:
有一个12V的应该是VCC ,供电应该正常!

网友:
现在查到高压包阴极对地短路```型号为:47105731 通脚:12.6710 我这边找不到这个型号,不知道有没有人用其他型号代用过?

网友A:
一般是包坏了,换个包试试.

网友:
此机型的故障率极高,个人认为是电路设计的问题,一般是在输入信号转换时行激励的供电切换电路反应异常,烧坏行激励供电限流电阻,的多些有的还要烧掉行推动变压器引起电路异常,
如果修复,建议从CPU引入一条受输入信号控制的点,设计一个简单的三极管控制电路,来及时切断行激励的供电,这个地方的故障率9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