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07-11-09):
今天碰到一个810主板。。开机诊断卡跑----啥也没有。。用手摸晶振。可以开机。一切正常。。然后换了一个晶振后,问题已旧,还是用手模可以开机,,,查看资料说。换106
谐振电容
请问前辈们106
谐振电容
在哪。。我是初学者。。
资料
主板

网友:
就在晶振旁边,它们是一对的。两颗一定要一起换,这电容颜色明显不同于其它电容,仔细观察很容易发现

网友:
同意2楼的,基本上是这样。

网友:
换晶振不能排除故障。在换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对,2个一起换,样子颜色比较浅

网友:
哎。换了以后。。又不过内存了。出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