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利蒲109f51显示器有时黑屏请大家帮我解答

楼主(2007-11-09):
我的飞利蒲109f51显示器有时黑屏请大家帮我解答
症状表现如下:
1,我的主机部分我用其它显示器试过了是正常的说明主机没有问题
2,当电脑开启时显示器无什么反应,信号灯不亮机里没有声响,过几秒钟显示器的电源指示信号灯就开如闪动,并且能听到显示器内好像继电器一吸一合的声音,显示器开关按下不起作用,还是一闪一闪并且发出咔嚓咔嚓的吸合声
     我的主机上是插音箱的,能听到系统启动成功后的音乐声音,有时我就试着拔掉显示器的开关然后又插入电源这样来回几次有时电脑显示器就慢慢显示出图像来,一切正常了。
   但是如果这时你按显示器的开关按钮却能关掉显示器但是再想开启显示器却就不行了,这时显示器过一会时间就开始指示灯又闪并且继电器又吸合,
  这台机子快把我折腾了好几天了,我天天是拔显器的电源插头这样来回的试碰运气才使用显示器,请大家帮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有问题了
我的QQ119260003。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有烙铁吗?有电容表吗?有万用表吗?有示波器吗?有空心针吗?你会检测晶体管的好坏吗?……………………………估计这些东西你都没有,所以建议你还是去专业维修的那里去。

网友:
我抱到修电视的哪里去修,修电视机的人也好像查不出个所以然来,真提头疼啊
请大家给我提供一些思路,然后我去给修电视机的人讲他就按大家给的意见进行检查

网友:
显示器电源部分的问题。菲利浦显示器比较难修,主要是保护设计非常到位,你所描述的故障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是元件性能不良造成的,正好处在临界保护点的位置,所以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你可以参考一下TEA1507的维修思路。

网友:
飞利浦的这种故障较难修,只知道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这种情况应该是由电源部分电容变质引起的.因为它有一个充电过程.从而多次开电后会恢复正常.修电视和维修显示器有一定的区别,建议还是送到专业的显示器维修点去维修.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这种情况应该是由电源部分引起的.

网友:
你开关是否有时不能开 关机哦
有时开机好了,你刷个EPROM程序

网友:
这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把.我看到飞利蒲的师傅.这种问题.软件的比较都.软件学要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