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71g问题

楼主(2007-11-09):
c5707烧坏.换上后亮一下就灭.全部加焊过了.还是不行.另外开机红屏.英文提示.请各位师傅帮忙看下那的事.

网友:
开机红屏,是不是进入老化状态了?对于救助贴,一定要把自己所做的检修方法,及看到的,听到的,测到的现象说清楚,有条件的话发几个图片上来。

网友:
参考置顶贴。另外看能否调处控制菜单。如有暗影。基本判断灯管老化

网友:
先修好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