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高压板.

楼主(2007-11-09):
有几台液晶,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通用高压条改那几条线,分别从那几个地方接出来.请各位帮助.

网友:
三条线
1 主供电
2 控制信号
3 地线
这三条线可以从电源板接口到驱动板接口的地方接

网友:
我改过笔记本的高压条,控制信号从显卡上引的,开机有小一会白屏,可能是显卡工作滞后吧,是个台商的,要求挺高的,请教大家如何解决?

网友:
把高压板的控制信号直接取自MCU输出的指示灯或者取自行场信号,显示器面板上的指示灯在有信号时显示绿灯,这个信号电压凛2.5V左右,可以做为高压板的触发信号。

网友(2007-12-15):
仔细看一下能找到的...电源和地应该很好找吧?测都测得出来,剩下的开关和调节,你可以看得到连到主板的那些线里面只后两根是跑到高压部分去的,,,那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