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9):
请教各位一下,诊断卡插在PCI插槽上数码管无任何显示是什么问题,电脑是因为意外断电后造成黑屏的。
黑屏
电脑

网友:
请说明卡上的灯的情况。

网友:
帮顶一下,我有块主板也不显示,但机子正常,灯也正常,换其它板子卡能显示,求解中

网友:
换卡试
我现在有三块测试卡
有时就是同时装两块

网友:
找老的色环电阻那种测试卡.就OK了.RST.CLK等信号准确就是代码少些.
实际维修就是看几个码而已.现在新卡FF一般就是不亮灯

网友:
有的测试卡不显示就是CPU不过相当于00
看灯也一样的

网友:
00的机难修哦...

网友:
这只是意外 换个卡就好了

网友:
昨天换了块新卡,但是跑乱码,复位灯常亮,CPU很长时间都不怎么发热,CPU是939针3000+的

网友:
这多是检测卡的问题,换新型卡吧。另外有些主板的POST地址不是80,要特殊的debug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