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如何带用

楼主(2007-11-09):
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带阻尼的行管代换不带阻尼的行管?是不是要把阻尼二极管取下来之后再代换?常用的带阻尼的行管有那些?就像C5411一样可以用在大部分显示器的的,谢谢。

网友:
带阻尼的行管绝对不能代换不带阻尼的行管,一般带阻尼的行管是老的显示器的,电视的和管是带阻尼的,像C5296也可用在带阻的显示器上.

网友:
长用的阻呢管有2522DF 等等 ,一般尾数有DF的行管都是带阻的!

网友:
带阻尼行管除了内有阻尼二极管外,另基极与发射极间还有一30-60欧的电阻!

网友:
行管代换问题其实不大 .  关键买些高参数行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