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迈拓硬盘固件是否需要跳线成安全模式?

楼主(2007-11-09):
找了一个免卡版的pc3000、想把一个固件坏了的迈拓硬盘刷写一下,不知道是否需要将此盘跳线成安全模式然后再刷写固件???
硬盘

网友:
我补充一下,硬盘跳安全模式怎么跳啊,是设置为主盘付盘吗?另外哪有PC3000英文版下载啊,我下了很多个,但全是俄文

网友:
资料论坛上有。没有俄文的。

网友:
看了一下张先生以前的帖子,安全模式只是对硬盘的电路板操作,isa有卡的可以设置硬盘的安全模式之后然后通过按F11(好像是这个吧!)给硬盘加电让硬盘起转,然后再刷写固件,免卡版的我的理解应该不能设置成安全模式了(进入安全模式如何使硬盘加电起转呢???)试一试然后再来写个总结!!

网友:
跳安全模式是为了机器识别硬盘。当计算机不认盘的时候要跳安全模式。 认盘就不用跳!

网友:
谢谢许版主的解释,我正疑惑呢。原先理解是写固件的时候要跳,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