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台IBM

楼主(2007-11-09):
今天接了台IBM的机器,故障是进水,能加电,跑FF。。。。
折腾了半天,1632输出正常,3421 3410输出也正常。。各个测试点都正常。。
加焊了1632。。3421开机还是FF。。真是郁闷。。
正准备刷BIOS。。忽然想到会不会是时钟的事,就死马当作活马医了。。先加焊时钟芯片。。开机。
正常,进系统正常。。
希望能给朋友们一点启发,谢谢。。。

网友:
楼主真幸运.但没能在你的帖子里得到什么启发.

网友:
你好像没按工作条件来检修啊。供电检查完了接下来本来就是是要捡查时钟了啊,动不动就刷BOIS,要是时钟和复位都不正常呢?

网友:
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时候多加焊。哈哈

网友:
还有就是:一吹二焊三烘(洗)

网友:
不懂原理,乱修不会进步的,修本本我觉的思路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上说得很正点啊,,,,,,,

网友:
加焊时钟芯片和复位 这2个芯片一般是什么编号啊 ^_^ 请指示哦 ^_^
还有楼主是啥型号的I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