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问的问题

楼主(2007-11-09):
今天在用二极体值测得北桥背面的几个电容都有蜂鸣声,阻值为20多欧,我认为是短路了,而一个同学却说这不是短路,说阻值要低于8欧才算短路,想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啊,希望有人能给个准确的说法免得新人误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80%是短路了..不过也很难说.......

网友:
20多我个人认为不是短路,如果CPU主供电和VDDQ两个都短路那就说明北桥挂了。如果只是CPU供电短路还要查过之后才能确定

网友:
正常。我还遇到过对地二极管值为6的都还运行正常的呢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现在想问清的是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电容短路的说法就是阻值低于多少欧的时候可视为短路,其实为了这个问题我也测试过就是测一块好板桥背面的一些电容都是20多欧都程短路状态,但这不能说是短路了,只能说这些电容都是低阻值电容,但是在判断其它地方的时候就不太好说了,比如要是有轻微短路而引起不能正常工作的话,去测这些电容的时候它又是在一种短路状态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
这就看你的板子是不是能正常触发.如果闪一下就灭.就是短路状态.另外可以摸北桥..坏了八成就是发烫了.如果再找不准就把电感断开.分开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