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9):
V星主板865PE上P4 3.0 512M DDR400显示器不启动,在精英865P主板上好使,不知到为什么?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你得有测试卡啊看看走什么代码才能知道是谁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请先确定是主板的那一部分有问题可不可以?
最其码也要弄出一个代码吧。

网友:
V星主板865PE支持P4 3.0吗

网友:
V星主板难题
显示d9代码 换P42.8或换DDR266 333都能启动,还有块技嘉865P主板一样

网友:
内存没跑过,换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没碰到过,跑D9中间的代码是什么啊?只换内存试试。或者只换CUP试试。

网友:
内存问题,换一条,查内存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