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027S三极管的代换

楼主(2007-11-09):
维修一电源,发现一只三极管损坏,为C5027S,因比较难找到,请各位帮帮忙用什么管可以代换呢?多谢

网友:
一般的普通管子都行,最好是前面有C的,

网友:
C5027 好象是一次电源的开关管,如果是的话,耐压要求很高800伏以上,最好1000伏以上。不带阻尼。这个管子坏了,一般也是一次电源开关变压器也坏了,光换管子仍然会打掉的。最好连变压器一起换。学学维修是值得的。不然还是10块钱当坏电源卖了划算。

网友:
是电源的开关管,其IA(A)=2.0A,PC(W)=1.25W,BVCEO(V)=600V,BVCBO(V)=700V,BVEBO(V)=9V,C5027R可以代换可也不好找.

网友:
C5207是电脑电源的副电源开关管,可以用13007代换.

网友:
用13007来代换好象不行吧,两者之间的参数相差甚远,我要的是C5027S

网友:
13007可以直接代用的,有些辅助电源管里面带有电阻也是三个脚的,这种管特别容易烧.这时不能直接代换,要在13007外围加上电阻和电容让13007起振工作,我改过几个电源,但管子的型号我记不清了,这段时间没碰到这类ATX电源.改时可参照银河ATX电源电路图取阻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