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主板问题

楼主(2007-11-09):
这有快主板, 只插上20口供电 可以加电  。但20 和4 口的一块插 只过1秒钟的电 然后就不过电了。 我想应该是CPU供电电路问题,或许是IC / MOS管之类的。  我是新手  请指点下/

网友:
很明显的CPU12供电短路了,到新手区找找资料检修12V供电路

网友:
12V管子,12V旁边的载波电容短路,电源IC块,北桥都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4PIN的12V短路,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可能电源模块坏了

可能电源模块坏了

网友:
故障点已经非常明确了。

网友:
此板多出现在9602和9241电压管理模块上,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一看就明白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