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烧了....

楼主(2007-11-10):
一技嘉GA-8IRE,CPU插槽旁一电容烧了,出现的问题是:电脑频繁黑屏,伴随的是不定时的关机.要重起两次才能开机.    请问:换了电容可以不??

网友:
这也要问?坏掉的先换了再说。

网友:
先把CPU插槽旁的电容都换了再说.

网友:
烧了要查电路才行。

网友:
他说的烧了,无非是漏夜、鼓包,机器也换算正常,当然换了再说。

网友:
坏掉的先换了再说。

网友:
不过有些主板,电容换了会烧北桥的,原因是场管有坏了,不过都是此杂牌的,保护措施做的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