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

楼主(2007-11-10):
我现再自己学着修显示器,我想买个示波器,但RMB不多,现再想买个10M的将就着用,不知道用10M的示波器修显示器够用吗?如果用示波器测显示器的波形的话有没有地方不能用示波器测?我是说测这些地方有可能把示波器弄坏。谢谢。

网友:
建议不要买10M的示波器,看不到什么波形的,要买就买个100M的吧

网友:
我不知道,但是小带宽是不行的,我想改装一下示波器,把波频率变频一下再接一个示波器,不知道这样的方法行不行得通.因为带宽大的示波器小民买不起呀.另类我也在电子报上看到了一个用显示器改装示波大的方法.

网友:
10M的意思是不是说最大只能测10M的波形?我在淘宝网上看到一台10M的才卖一百多,反正我不会用,我想先买台用会再说,能不能先这样?

网友:
修显示器10M就够了,家电维修杂志社有全新的ST16,我在南京电子研究所邮购的BS601,电话承诺9成新,回来是N年前的古董,2成不到,还是打了6次电话,过了十来天才发的货,大家不要再上当了

网友:
10M的意思并不是说最大能测10M,对于方波信号只能测2M,对于模拟信号测得要高一些,但是一般来说示波器的带宽至少应该是信号频率的3倍,否则测出的波形失真,测显示器的行输出部分,要配上高压探头才行,否则可能损坏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