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 120G IDE电路板的维修

楼主(2007-11-10):
大家好看到过好多烧成这样的电路板,可大多数换过驱动IC还是不行,大家维修此板有什么经验能不能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烧下面那个电阻的板
我都是换板了~ 没修上~

网友:
是不是把盘体里面也一起烧掉了呀。。。那个八脚不知是什么芯片,估计也烧了。。。

网友:
一定是有东西短路造成的了!

网友:
汗一个,驱动IC都烧出个洞来了

网友:
找同型号 同固件版本的电路板就行了

容量不一样都可以代替,换了如果不认,就换原盘的BIOS。大都能解决。

网友:
请问BIOS芯片是哪个呀

网友:
容量不一样都可以代替,换了如果不认,就换原盘的BIOS。大都能解决。

网友:
那个芯片是BIOS芯片呀
可不可以告诉一下呀

网友:
好多板驱动芯片烧了个洞换上就能好
好多板没什么损伤换了驱动IC还是问题依旧

还是技术不到家,太差

网友:
十三版主
那有成品电路板买啊?
我现在急用一块西数黑盘80G
的板~~~

网友:
你可以量一下他们所谓的BIOS
也就那个8脚芯片
打对地阻止。两个脚在800左右还有两个在1400左右
如果正常。那证明BIOS好着。你这种情况因该就那个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