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S/2口问题

楼主(2007-11-10):
今天遇到一块板子,键盘插上后经常认不到,检查各引脚都正常,问一下是不是口里面连线了??

网友:
换个ps/2口

网友:
如果楼上说的不能解决,下掉相关的滤波小贴片电容。

网友:
恩,我换一个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
等待结果,分享经验。。。。。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有个比例你看看:
  10台这种情况的机: 2台是鼠标不兼容!(LG鼠最常见)
                            6台是滤波小贴片电容!
                            1台是换个ps/2口
                            1台是I/O
这是我的维修经验来的!!

网友:
接口--附近电容--IO--SB

网友:
如果座子附近有跳线先检查是否接触不良,第二步把贴片电容全拆掉,最后换座子

网友:
有时候也有可能出现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看来楼主不会回来结贴了

网友:
换个口看看,可能贴片坏的多

网友:
以前碰到过
华硕的  p4se板子  插上双飞燕的键盘 不开机 键盘灯就一直闪  插别的键盘没问题
还有个方正电脑的主板的也一样
是什么问题 键盘设计问题 ?

网友:
如果插这个没有问题,换另外一个能用,说明键盘线还有问题,不可能出现和键盘不兼容的问题,最常见的有口接触不良,还有后面的电感出了问题,量着没坏,换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