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疑惑了半个月的显卡。

楼主(2007-11-10):
品牌:铭瑄 极光5200ULTRA(MS 5200U-D-64B-DT)

芯片:Nvidia Geforce FX 5200Ultra

现象:一开机,首先是显示了显卡的型号,生产芯片的公司名字,显存容量,等信息。(能显示应该表示显卡不坏吧?)然后,就跳到下一屏幕显示,自检一切正常,但是在最后一行显示“KB/Interface Error"然后就不动了,以后重启,现象一样。下图是第二屏幕显示的现象。

疑惑:KB,应该是键盘的意思吧?,interfance error,应该是接口错误的意思吧?怎么显卡坏了显示键盘接口错误呢?一直寻思不得其解,既然开机的时候可以显示显卡的型号,生产芯片的公司名字,显存容量,等信息,显卡应该不是坏的吧?,可是,换下这块显卡,用另外显卡开机,一切正常~~~ ,疑惑啊~~~

情景再现:事情是这样的,同学的电脑先是在屏幕出现纵向排列整齐的长条,从新启动几次后就出现了上述“现象”所述现象,连进去看长条的机会都没有了

求助:各位高手,大侠,解惑。

网友:
硬件冲突,或供电不足。

网友:
啊?就这么简单吗?确定不是显卡问题?我拿这块显卡用到其他电脑上,也是一样是问题。

网友:
换一种不同的机器试过吗?

网友:
恩,这卡是我同学的,我换到我的机器上,现象也是一样的。现在我同学用一块我另外一个同学淘汰的 tnt2卡,一切正常。我想问的是,既然开机的时候,显示了显卡的信息,还会是显卡坏吗?还有就是为什么显示,键盘接口故障的信息,觉得很奇怪。

网友:
忘记谢谢版主了,不好意思,呵呵。谢谢版主

网友:
你把键盘接口焊一下

你把主板上键盘接口焊一下,就是ps2的那个

网友:
问题有些怪,显卡能引起键盘不能用?

网友:
好象是键盘错误吧!!

网友:
不好意思

网友:
不认键盘啊.......................

网友:
修好了吗?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A:
用TNT2的机器换成GF5200,开玩笑,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这两个显卡支持的电压是不同的,845以上的主板是不能上TNT的,否则是要烧北桥的.
即使你用的是个别845以下的主板能用1.5V的显卡,但供电肯定会有问题,请楼主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TNT2的机器换成GF5200,开玩笑,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这两个显卡支持的电压是不同的,845以上的主板是不能上TNT的,否则是要烧北桥的.
即使你用的是个别845以下的主板能用1.5V的显卡,但供电肯定会有问题,请楼主 ...

楼主说的是TNT2有啥不能上的,本身就是1.5V的工作电压.我的845还上6600呢.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呀

网友:
我想你这块显卡应该是显存出问题了
铭瑄显卡的设计总是在显存和BGA之间用560之类的小排阻连接起来
有的时候 这些排阻出问题了就会出现花屏 (有时候会出现看到显卡容量的第一画面然后就不动了一个光标在那闪啊闪啊的) 我现在虽然不怎么修东西了  以前我修这样的铭瑄 卡这种问题 不下十块    个人意见  说错的地方大家不要骂我

网友(2008-04-28):
楼主,换一种不同的机器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