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P1 IC可以飞线吗???

楼主(2007-11-10):
 有一块华擎K7VT2主板,插上ATX电源后就自动通电,从PERl里关机也关不了,检测卡显示dd,但没显示  如果再从PER触发一下就可以显示进系统,从系统里关机也关不了关机的界面就死机了.关机后就电池放了一下电问题还是一样,以为是I/O问题了换了后故障依旧.想了一下住板是自动通电的,就从绿色线开始下手 最终跟到一个ATTP1的一个8脚IC里的第7脚,卸下这个IC一试果然就不会通电了.但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IC,所以想问一下高手门可以用其它的代换吗?或者可以飞线吗?

网友:
看心在飞翔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上有很多ATTP的维修帖的。

网友:
取掉ATTP1,直连3,6脚就可以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可以按四楼的朋友那样做

网友:
我按照4楼的方法去做了,问题是已经解决了一半现在不会自动通电了 而且还可以关机 但是不能够显示了连复位都没有了.我就说一下它的定义吧:由ATTP1的第3脚输入,第6脚输出,第4,5脚则为温度监控信号,与CPU座内的热敏元件相连,以达到侦测温度的目的 第3脚是输入 第6脚啊输出脚

网友:
谢谢各位,故障已解决.是前面我换I/O的时候还有一点焊锡在I/O里没搞掉.所以才没有复位.现在一切都正常了.(ATTP1.3脚.6脚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