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7液晶显示器高压板故障

楼主(2007-11-10):
此显示器故障为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也不工作,拆开后主控板正常,12V 3.3V 都有,仔细看高压板D965A已经有一个击穿,PWM为3101A,目前板上只有一组12V电压,把坏的965A用DK QK代换后故障依旧,dkqk是拆自另一个高压板,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取掉高压板看驱动板是否正常

高压板可以代换或维修,驱动板要是程序丢了就麻烦,到时候需要找我

网友A:
使用外接+12V电源单独测试高压板,把高压板的ONOFF直接接在+12V端,也可以接一下1K的电阻做ONOFF信号,这时再检测高压板。
也可以直接使用+12V电为TL494或TL1451供电,再测两个OUT端的电压或频率,看有没有信号输出。换上的推动管没有工作,只要确定型号正确,焊接无误,就要查驱动信号的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3101烧变压器的,其它PWM好象少见.

网友:
长见识了...这样的问题我这边碰到不多啊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外接+12V电源单独测试高压板,把高压板的ONOFF直接接在+12V端,也可以接一下1K的电阻做ONOFF信号,这时再检测高压板。
也可以直接使用+12V电为TL494或TL1451供电,再测两个OUT端的电压或频率,看有没有信号 ...

您说的方法我还没有试,目前我是这样做的,您看下对不对,高压板拿下我没有接,把12V接上后,主控板上我认为各电压正常,现在的情况就是有电压,按开关没有动作,指示灯现在不也亮,是不是不接高压板指示灯该亮,或者能开亮度低呀

网友:
接不接高压板,只要驱动板有电,开机后,指示灯应该亮。

网友:
谢谢菲克斯,那现在知道在哪儿查了,主板上晶震脚上已经有波形,测开机键上没有电压,跑线路后有几条线共同通过一个103电阻后到开机键,在103电组之前都有5V的,过了103就没有 了电压了,测103阻值正常,您在看看是哪儿 的原因。。

网友:
大家有时间给看一下哟 。。。。。。。

网友:
关键是要测芯片的供电,现在芯片的供电正常了吗?

宿舍里的电脑CPU和内存被我拆掉试机了, 所以没有电脑传,有时间切个图给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