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c51主板 自启动 无复位 怀疑桥坏

楼主(2007-11-10):
华擎型号K8NF4G-SATA2
故障现象:插电自启动  无复位(诊断卡复位灯长亮) cpu供电只有1.1v(闪龙3000 默认电压1.4) 开机没几秒南桥巨热 (此版南北桥构架)

查主板各供电正常 北桥1.2v  南桥3.3v  1.2v 1.5v  内存2.5v 1.25v 均正常  可疑之处:南桥1.2v的二极体值很低 大约3欧 近似短路 但电压正常

暂时手上还没有754的假负载 对754的板也没多少经验 难以判断是核心供电问题导致的无复位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核心供电问题  如果南桥坏会引起核心供电不正常吗

网友:
南桥巨热,通点自启动就可以确定南桥挂了。

网友:
但可以自由开关机 不忍心看到南桥坏 nf的桥正常的也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