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5A保险用什么阻值和功率的电阻代替最好,谢谢

楼主(2007-11-10):
相信修过液晶的同行一定会为找到3.15A带脚的保险而烦恼,我一般都是自己在3.15A保险管上加焊铜线来处理的,这个方法修一、两台机还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但是当用量大的时候,就觉得这样做很麻烦,而且成品又不好买,我想能不能用如0.27Ω/1W或0.47Ω/1W这类电阻来代替呢?具体有什么标准没有,这个方法是否可取,请同行们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了,,,,,,,,,

同创电脑 -6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把3.15A保险丝里面的丝取出来直接焊上不就完了

网友:
带脚的保险管是有卖的。
如果你经常性修到这种保险管,可以去买一些来备用。
如果只是偶然遇到,你可以在别的板上拆一个装保险管的卡口自己想办法焊到电路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