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硬盘,高手过来给点参考!

楼主(2007-11-10):
今天收到一块西数80G的硬盘

MHDD查了一下开始的时候有些坏道

咱也不想多复杂,把坏道分在一个分区里屏敝提就行了!

问题出现了!

DM分区后,重启,显示找不到分区表。

断电,再开机。显示还是原来的分区。

怀疑是装有还原卡之类的东西!

于是找到一些保护卡破解软件!清除还原卡!!

问题依旧!清除无效!!

重新安装还原卡然后再卸载?

装上一个新的还原卡,到硬盘那就黑屏!

根本不能装!!

郁闷了!DM清零吧!!

可是那些坏道跟本不让你清,0%了一个多小时!

低格吧!!还是那些坏道让你格都格不了!!

天~这东西怎么这么顽固啊!

网友:
不会还原集成在BIOS里吧?有点麻烦。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
张老师!

我只是收的一块硬盘!

挂在我自己的机器上修的!

不存在还原集成在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属于固件损坏或磁头损坏。需要专业(pci3000之类)检查。

网友:
PC3000关断就行了

DM分分区好用。清0效果一般。可以先用PQ。diskgen。这种软件分区试试。

网友:
PC3000关断?能说详细点吗?

PQ,diskgen没法用 ,根本看不到盘,进入界面就磁盘错误,然后就重启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  做个逻辑测试看看。再不行。直接SF

网友:
不好说,估计成只读盘了吧

网友:
这种硬盘估计是品牌机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