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0):
当插上ATX电源.南桥已得到3.3V待机电压,但是没有另一个电压1.5或1.8V,IO有一脚是南桥提供电压,但是受IO控制,.我想问的是,当插上电源时,南桥应有一组待机电压,但在没有触发的时候,就有一个3.3,那IO的那一脚还有电压吗,.检查的时候应注意什么,怎么知道IO的好环.?请高手指教.
电源

网友:
你说的这问题没有人回答你的,io不同电路是不同的。

网友:
没怎么看的懂LZ的意思

网友:
你这个问题要说楚一点,才能具体的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