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昂达N61G的通病

楼主(2007-11-10):
接修一批网吧的昂达N61G的主板,其中有好几块都是开机档00,上假负载测电压基本都对,这时测主板上其他各地方的电压,当测到北桥上方的Q28和Q31时感觉电压不对,这组电压应该是给北桥供电的,正常板的电压是1。25V左右,这个板的电压为0。9左右,量控制极没有电压,控制极通过一个202的电阻连到一个RT9202的电源芯片,直接用一块好的RT9202换上还是不行,测此芯片供电也正常,现在没办法了。

网友A:
不是北桥
是6100显卡芯片

我今天接了两张这种板子,都没有修好
一张是6100供电端短路,估计6100挂了

另一张是VCORE偏低,只有0.95V,测ISL6566的VID信号也正好是0.95左右。该板的VID信号经过了一只IT XXXX的芯片,型号忘记了,没有配件,也没有修好

修第一张板的时候有个想法:
既然集成的6100显卡短路,把他取了,用PCI-E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哈,那板我修得太多了。告诉你,那个9202旁有一个电容,一定坏了,连着换了就行了,场管一般不用换,,

网友:
高手 学习 我我们这昂达板子n61G 坏的太多了  都是返厂
呵呵 等学会了自己修 就不用返厂这么麻烦了

网友:
场效应管漏电也有可能,拆下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把 cpu供电拖过来一样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是大的电解电容还是小贴片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北桥
是6100显卡芯片

我今天接了两张这种板子,都没有修好
一张是6100供电端短路,估计6100挂了

另一张是VCORE偏低,只有0.95V,测ISL6566的VID信号也正好是0.95左右。该板的VID信号经过了一只IT X ...

我手里这几张N61G的板,N6100的供电端对地只有10,不知算不算短路啊?我把CPU供电接过来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感觉象是短路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张这样的板,故障都与楼上说的一样,看来是昂达的通病,楼上的修出来了吗,请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大的电解电容还是小贴片电容啊?能说一下嘛具体型号

网友:
昂达有好几种板都是问题多多的!郁闷!!

网友:
ONDA的NG61板返修量相当的大

缺陷产品

网友:
既然有设计有问题 还有这多人买

网友:
多人买还是因为便宜?

网友:
学习,学习,本人努力学习中。。。。。。。。。。。。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按照刘海维修的指点把CPU供电直接飞过来,确实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按照刘海维修的指点把CPU供电直接飞过来,确实可以正常工作了。

如果6100短路
飞过去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6100短路
飞过去也不行

对,前提是6100不能短路,飞之前先测下电感对地值。这个型号的板子我修起来感觉很奇怪,有一块板子刚开始我飞过去也不行,后来拆了一个电容正就正常了,另一块板子是飞过以后内存供电不正常了,又把这个电容拆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CPU的供电连过去也不行,后在板子下方的一个主芯片1.5供电连了过去,板能正常开机示,但供电管很快发热起来.你所讲的拆电容能具体说一下嘛

网友:
又学习了.谢谢楼主提供的好例子

网友:
是给上管供电端一个滤波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给显卡6100供电的上管Q28的两个滤波电容吗,有一个鼓了,我换了个新的.这个电容是由供电是5V供过来的,好像拆了这两个电容对主板影响不大.我把Q28与Q31都拆下来了,把CPU的供电引过来还是不行<这是测得CPU供电只有0.6V,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还真是有意思,记下了,以后少走点弯路

网友:
不是不稳定的故障,我已修板几年,电不是不稳定的故障,我已修板几年,电

不是不稳定的故障,我已修板几年,电不是不稳定的故障,我已修板几年,电不是不稳定的故障,我已修板几年,电不是不稳定的故障,我已修板几年,电

网友H:
正确答案就在上面的其中一贴中,要是修东西要想声誉好的话还是不要拆掉元件和飞线,有的时候板子没回来并不代表这块主板没坏,可能人家由于对你的不信任而拿到别人家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确答案就在上面的其中一贴中,要是修东西要想声誉好的话还是不要拆掉元件和飞线,有的时候板子没回来并不代表这块主板没坏,可能人家由于对你的不信任而拿到别人家去了.

楼上的既然知道这个问题,何不大大方方的告诉大家呢?

网友:
6100 芯片坏了   又怎么办呢?  是他旁边的电解电容?

网友:
我按照刘海维修的指点把CPU供电直接飞过来,确实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谢谢了
我这里也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I:

错了吧,N61的板北桥是集成6100显卡的,哪来的单独的板载显卡?

网友:
学习了,下次有这样的就容易多了

网友:
修出来没有啊,,就是9202上面那两颗1000UF的大电容,再连同9202一起换掉,一般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
我上个月遇到两张,测了几下,就不想整了,因为知道自己搞不定,还人,请他另请高明。我现在一看到昴达的N61GT心里就怕怕

网友(2008-02-15):
引用 网友B:
哈,那板我修得太多了。告诉你,那个9202旁有一个电容,一定坏了,连着换了就行了,场管一般不用换,,

今天也碰到一样的故障,但没有发现电容坏,9202倒坏了

网友:
学习了,我们这还没有修这种板的呢.等有了就又多点经验了.

网友:
:@ :@ :@ :@ :@ :@ :@ :@ :@

修不来主板 -10 骗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