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SBK和白光是什么关系?刚刚买了一个焊台SBK的,刀形头是HAKKO的

楼主(2007-11-10):
今天下午买了一个焊台,是深圳市白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BAKON, SBK936,不知道这个东东是好还是坏?100多块钱。 倒是另外买的一个刀形头是HAKKO的,好像这个才是日本的白光吧? 头上都刻有很清晰的HAKKO-900M-T-K,060TK5126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有,这个新的头是不是要加锡? 没有松香,用含有松香的锡线加行不行呢?  前几天朋友也买了一台高迪的936,搞了两个头都粘不了锡,很奇怪,今天我买了个新的回来,才找到这个论坛,发现高手如云啊, 我是乱打乱撞买了白光的烙铁头回来了, 狂晕。

网友:
SBK和白光是什么关系?  毫无关系
BAKON, SBK936,不知道这个东东是好还是坏?  估计好不到哪去,但是能用是真的。
用含有松香的锡线加行不行呢?  行

网友:
谢谢楼上~ 正在加锡了。    加了锡,只有最前面的那个尖嘴地方粘了锡,我看见修MP3的师父的刀形头的侧面很大的面积都能涂上锡,真是神奇了!

网友:
不上锡很多都是因为温度调的太高烧的时间长了头子又不注意保养就不上锡了..以前为了换I/O快..温度打的很高大概在420左右..看到锡向水银一样流动..拖起来很快..就是费头子.一年有了3个..现在养成习惯了.我得烙铁温度就没高过370,一个头子用了一年多了..现在还是好好的..拆温度要求高的就换普通的40w得就可以了..拆管子就用风枪配合..其实烙铁温度真的不用太高..无铅板除外..那都西我打到430度.都焊不动..搞个I/O居然是用风筒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