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26后显示器变绿灯. 但没图象出现.

楼主(2007-11-10):
源兴845GL主板.跑数正常到26后.嘀一声. 显示器红灯变绿灯后.没图象出现.刷BLOS后还那样.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换个显示器。

网友:
是显示器的问题啊。换个显示器就OK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板载显卡的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把显示器关一下在开。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硬件自检时图像正常的话
如果进不了系统
那是系统问题
一般是显卡驱动
你可以在安全模式卸载后再装上

网友:
显卡一定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PCI有问题呢???

网友:
显示器或者显卡有问题

网友:
检查显卡到显示器的连接线

网友:
它是集成的显卡.线路没坏.也刷过BL0S   刚开开机就不出图像.路26 了

网友:
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带单插吗? 单插一个试试
碰到过 845好些杂牌板子不能用  9550显卡 我ATI 就这一种型号 别的没试
用 NF 5200 440 就没问题

网友:
你换下内存看看,因为集显与内存也有关系的哦

网友:
显卡接口,还有显示器问题,特别注意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
换显示器就可以了,也不排除有显佧方面的原因哦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示器的信号线有折断的情况.

网友:
听一下显视器有没有高压声就知道显视器有没问题.然后才查显卡.

网友:
o  看看是 不是是系统的 刷新频率太高了~~~~!能在dos下运行吗?能的话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了
  和硬件应该没 什么关系了~/    还看看硬盘和主板是不是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