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45GL.USB只能认U盘..和鼠表..移动硬盘为不知的未 ...
一杂牌845GL.USB只能认U盘..和鼠表..移动硬盘为不知的未知设备

楼主(2007-11-10):
重装系统后一样...移动硬盘.USB打印机 都能认到...但是为: 未知的USB设备.刷过BLOS无用.请高人指点.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供电不足,外接电源。常识性问题。
[
]

网友:
差后面主板上的USB接口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你电脑禁用了这个USB接口,你看一下电脑属性里设备管理器是不是禁用!!!!!!
启用就行~~~~要不是那个问题就换一个USB接口前面不行就换后边也许有用试试先

网友:
从硬件的角度来讲,主要还是要考虑供电不足.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USB
+5V 供电问题 据多 建议检查一下电压 是否 正常!很USB到南桥电路之间!